请教一个SW焊件方面问题

楼主(2025-01-07):
请教一下焊件在相交切除时有的会有残留,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
结构件对接处会有这个问题,车间加工时做的切割模板。

网友A:
你管那叫残余吗,这软件已经自动给你处理好了边角你还想怎么着?你想切成平齐的吗?哥们儿,你现在缺的是型材焊接的工艺知识,你是严重缺乏常识。

网友:
这种对接最好做成插接

网友:
没看出啥问题,蹲个大佬分析

网友(点评):
你是没见过型材焊接接头吗

网友:
你们都重复发送的文字, 是不是网络现在很卡了?我反正经常打不开 要么无法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管那叫残余吗,这软件已经自动给你处理好了边角你还想怎么着?你想切成平齐的吗?哥们儿,你现在缺的是型 ...

是的,我的意思是这里应该被切掉,但软件生成时残留了,有没有哪里可以设置或者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