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轮固定位置

楼主(2025-01-07):
想把这组轮子固定的离箱体远一点,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第一次没发清楚,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
条件是 1. 轮子和轴承座不考虑更换,因为公司同样的轮子用的地方很多
2:.只改变轴承座固定位置与方式,达到离箱体 150mm 左右的距离
3:.三个轮子均受到斜向上的拉力,所以 7 字形角钢固定也不考虑,

网友:
这。。有什么特殊要求吗?你这问题把我整蒙了。

网友:
轴承座垫厚点

网友:
轴承座选高一点的就可以了噻

网友:
为啥不加长轴支座,请问是有什么困难吗?

网友:
有加高的轴承座 不想换就加两个垫块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没经验,怪我没说清楚,就是公司用的同样的轮子、轴承座很多,所以不考虑选用别的轴承座,只是改变轴承座固定位置、来实现导轮往出挪150mm左右,用于人手操作;谢谢

网友(点评):
大伙说加垫块你没听懂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没经验,怪我没说清楚,就是公司用的同样的轮子、轴承座很多,所以不考虑选用别的轴承座 ...

师傅,您好,加150mm厚的垫块暂时不考虑,谢谢您

网友:
垫板换成工字焊件,或用光轴垫高,或箱子两边加装或焊接板子把轴延伸出去,经验少,没什么好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您好,加150mm厚的垫块暂时不考虑,谢谢您

不加垫块,加几根(取决于螺钉数量)支柱,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