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偏心旋转机构气缸选型

楼主(2025-01-07):
大家好! 现有一个机构是用旋转气缸带着偏心旋转 , 3秒钟内只需平稳转90度, 目前想要的是亚德客HRQ70A 这款 ,  查了亚德客官网关于选型参数,没弄明白 ,在些请教各位,具体选型方法 ,注意, 我有两种连接方式,第1种是工件直接锁在旋转气缸转盘上 , 第2种是工件通过轴加装轴承连接气缸 ,第2种对气缸会好些,但由于空间受限 ,我想第1种方式,不知行不行 ?  谢谢 !

楼主:
我在亚德客官网查的 ,请问截图描述对不对 ?

网友A:
首先你这个说的是偏心旋转,你着重要考虑的是旋转的扭矩是否满足?我大体算了下旋转力矩大约是启动力矩0.3Nm,负载力矩6.35Nm,一共6.7Nm左右,这么看你得选70缸径的。不过说真的不建议你这样设计,这样子整机的中心不稳,启停的时候整体晃动量太大了,严重点可能把你其他轴的运动带偏。按我的话我就把旋转机构放中心,然后用个标准气缸推转台得了。这样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个说的是偏心旋转,你着重要考虑的是旋转的扭矩是否满足?我大体算了下旋转力矩大约是启动力矩0.3N ...

感谢 ,只是因为机台条件不允许转动在中心 ,必须偏一边 ,想请教您刚计算的结果详细方法 ,我按它公式代入 计算 ,不出来

网友B:
就仅凭经验来看,那个b太长,就算不偏心,这样的旋转气缸也会没多久就干废了 b块接近500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仅凭经验来看,那个b太长,就算不偏心,这样的旋转气缸也会没多久就干废了 b块接近500长了吧

B 有800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