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该咋设计了?

楼主(2025-01-07):
有啥设计连杆的软件还是有啥分析的软件推荐一下呗

网友:
从事设计多年,只会曲柄滑块和曲柄摇杆的连杆设计。。。其他复杂的连接凸轮的搞不了。。同求设计软件或者分析软件。

网友:
SOLIDWORKS 就可以分析

网友:
同求,现在我用sw草图比划的。顺便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相关书籍,凸轮的书籍也行,谢谢大佬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34y1k7AH/?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Z421E7tW/?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h411S7qp/?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

网友:
多看呗 搞清楚原理就 简单了

网友:
机械原理书不都有吗
各种情况,已知什么,要什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