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弹性夹具适合夹持智能手机的,重复定位精度±0.2mm

楼主(2025-01-07):
有什么弹性夹具适合夹持智能手机的,重复定位精度±0.2mm

网友A:
你自己设计的这个就应该可以
这类弹性夹紧,可以参照MISUMI上的结构,多得很。至于是不是适合你,你要自己选择判断。

网友(点评):
同意,再加2根复位弹簧就OK

网友B:
四面夹呗,而且要躲开按键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设计的这个就应该可以
这类弹性夹紧,可以参照MISUMI上的结构,多得很。至于是不是适合你,你要自己 ...

感谢群友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面夹呗,而且要躲开按键位置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