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实体里的面需要删除吗

楼主(2025-01-07):
求助,在实体里的面需要删除吗

网友A:
面,又被称为片体。是没有质量和厚度的,你删它干吗。

网友B:
存在没有合并的还是需要删掉,划分网格可能不过。

网友C:
如果组合实体没问题就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组合实体没问题就不用管。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在没有合并的还是需要删掉,划分网格可能不过。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又被称为片体。是没有质量和厚度的,你删它干吗。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