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振动筛橡胶减震固定方式

楼主(2025-01-07):
大佬们,直线振动筛直接两根柱子串起来固定可以吗

网友:
标题写着减震,内容却是把两个柱子连接起来固定。你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这种问题不需要问,度一下图片看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需要问,度一下图片看看就行

ok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需要问,度一下图片看看就行

懂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