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夹装机构

楼主(2025-01-08):
轴类工件外径300,长1500,质量小于等于100kg。想轴向夹紧,两端夹紧机构可移动,夹紧位置不定心,有可能实现吗?

网友:
最好搞个图看一下

网友A:
要看什么样的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什么样的轴吧

印刷行业的凹版辊

网友:
V型铁定位。然后工装夹紧。

网友:
不定心,就两面硬顶

网友B:
某音搜晶棒翻转 可以参考下

网友:
如果轴类零件够圆,做锥形块定心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音搜晶棒翻转 可以参考下

一看你就是某音看多了,在这里不用某某某的 直接说全名就行了

网友:
轴两端做工艺孔,双顶锥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