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算不算新型内燃机?

楼主(2025-01-08):
这种算不算新型内燃机?

网友A:
你对内燃这两个字有什么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内燃这两个字有什么误解?

没误解啊就是想看看大家对这种结构怎么看而已

网友B:
我认为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不算

现有技术的一种改进

网友:
世界各大内燃机厂家已将该项技术挖掘殆尽。非行业内人士不建议在内燃机设计上面花费精力。

网友(点评):
可以研究永动机,这个还是新路子,

网友C:
这就是个曲轴的变形方式

网友:
省油有活塞机了,要大功率有涡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个曲轴的变形方式

这个结构更紧凑重量更轻

网友(点评):
成本,做功效率,关键零部件寿命,故障率,维修方便?

网友D:
算新布局。
振动对齿的影响甚大。
可以尝试一下,做个原型机什么的

网友(点评):
还有气门控制增加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新布局。
振动对齿的影响甚大。
可以尝试一下,做个原型机什么的

这个应该不算问题 差速器振动比这大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算问题 差速器振动比这大多了

单独拆开看,其实就是普通的内燃机,然后重新布局。一种新的布局可能克服原有布局的一些问题,但也同时引入新的问题。新引入的可能在原有布局上天然就不存在,所以没有从本质上有什么改变。散热就比不上传统布局。
从效率上来说,传统布局是曲轴直接就输出动力了。而这种结构先由曲轴输出,再经由锥齿输出,比传统的增加一级输出,损失一级效率。从原理上就没有优势,所谓如非必要,勿增实体。
不过有创新的想法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你自己查查对置活塞发动机为什么没有普及开来,要讲创新,要讲优点,那才是创新,你这狗屁不是。

对置活塞发动机虽然具有许多优点,如高效率、高功率密度和减少振动等,但其普及程度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这主要是由于:
对置活塞发动机的结构比传统单活塞发动机更为复杂,涉及到更多的零件和更复杂的装配工艺。这增加了制造难度和成本。
复杂的结构意味着维护和修理更为困难,需要更高技能的技术人员,从而增加了维护成本。
对置活塞发动机的冷却系统需要特别设计,以确保两个活塞和气缸壁能够有效散热。这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
润滑系统也需要特别设计,以确保所有运动部件得到充分润滑。这同样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
对置活塞发动机在冷启动时面临更多挑战,因为两个活塞的同步运动需要精确控制。
在低转速下,对置活塞发动机的怠速稳定性不如传统发动机,这会影响驾驶体验和排放性能。
对置活塞发动机对燃料的质量要求较高,尤其是柴油发动机。低质量的燃料导致燃烧不充分和积碳问题,影响发动机的性能和寿命。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h411v7ez/

类似这种了,只是改成四向了

进出气不好设计吧

网友(2025-03-16):
算得上是一种新结构,但根没变。

网友(2025-04-28):
@尹志春   研究永动机要冒很多大的风险,甚至付出生命。哪有那么容易?
永动机的利润是巨大的,估计也不难。就是因为目前世界能源巨头为了保持石油能源的垄断,不惜迫害永动机的研究专家,导致至今没能面世。
希望有志之士去研究,造福人类。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能源巨头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