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属性就自动关闭solidwords

楼主(2025-01-08):
求助:为什么我一改属性就跳出这个错误,然后就自动关闭软件了

网友A:
一般来说是软件版本,或者加密软件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软件版本,或者加密软件导致的

之前好好的,就突然不行了

网友B:
这个情况我经常碰到,一般不是自己画的图或者是其他版本的零件,用上自己的自定义属性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要是不想自己重新画图那就把这个零件另存成XT格式,然后再保存成零件用上自己的自定义属性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2025-02-18):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我经常碰到,一般不是自己画的图或者是其他版本的零件,用上自己的自定义属性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要 ...

感谢大佬

网友:
卸载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