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软件安装,MAC地址:ffffffff,怎么解决?

楼主(2025-01-08):
各位大侠,小弟在安装ansys破解版2023时,打开 lisense manager,获取Hostid。显示MAC address是:fffffff。这是什么原因呢?而且之前在家里电脑上我已经成功安装使用了。今天换了另一台电脑就不行了。

网友A:
只有广播时的mac地址才全为F。有两种方法改变网卡的mac地址。一种是硬件修改,另外一种是软件修改。硬件的方法就是直接对网卡进行操作,修改保存在网卡的 EPROM 里面的 MAC 地址,通过网卡生产厂家提供的修改程序可以更改存储器里的地址。

在 Windows中,网卡的 MAC 保存在注册表中,实际使用也是从注册表中提取的,所以只要修改注册表就可以改变 MAC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 D36E970-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中的 0000 , 0001 , 0002 中的 DriverDesc ,如果在 0000 找到,就在 0000 下面添加字符串变量,命名为 “NetworkAddress” ,值为要设置的 MAC 地址,例如: 000102030405
完成上述操作后重启就好了。一般网卡发出的包的源 MAC 地址并不是网卡本身写上去的,而是应用程序提供的,只是在通常的实现中,应用程序先从网卡上得到 MAC 地址,每次发送的时候都用这个 MAC 作为源 MAC 而已,而注册表中的 MAC 地址是在 Windows 安装的时候从网卡中读入的,只要你的操作系统不重新安装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广播时的mac地址才全为F。有两种方法改变网卡的mac地址。一种是硬件修改,另外一种是软件修改。硬件的 ...

谢谢,我试试

网友(2025-06-06):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

楼主我和遇到了一样的情况,请问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