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气缸封口机构

楼主(2025-01-08):
如图所示,7和8是铝块,其上的孔用于可以塞入加热棒,这样就可以用于加热,当加热到一定温度(我们一般用来密封塑料膜150度左右),7和8压倒一起时,即可把塑料膜压封。而7和8之间的运动由气缸1拖动。气缸1是双头气缸,
气缸1的伸出轴连接到板3靠的是零件4,零件4不是浮动接头,这里我感觉零件4应该选用浮动接头,不然气缸有可能鳖着伸缩。

网友:
如果安装时调试好,浮动接头没有必要,工作负载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