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尺寸标注

楼主(2025-01-08):
塑料件缩水的地方尺寸该怎么标注?

网友A:
比如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什么?

图上的这些尺寸该怎么标注?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太大的作用,参考如下:1.5MIN;1.5MAX;厚度0.5~1。给出你能接受的范围,然后剩下的交给做的人,如果不能满足要求且不能改图纸,换一家能做到的。再不行,换工艺换材料等等

网友:
我也好奇,感觉这种加强筋一个个标注标死人,是不是把相通截面的加强筋简化成点划线,然后再标注点划线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
塑胶件标外形尺寸,料厚,有功能的筋标尺寸,其它不标,试模对照尺寸检查即可。一般都是3D文件交换。尺寸只是后续质检需要,标关键和重要尺寸。模具定型后这部分尺寸就没什么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