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构优化完,把结果和大家分享下

楼主(2025-01-08):
之前发帖的一个机构优化完把结果和大家分享下

       下面的文字比较多,觉得啰嗦的可以直接看最后一段       当时这个帖子回复的大哥们挺多,就是图1的这个帖子,应该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帖子了,当时是由于使用环境的要求需要前端的两个接头能够一起浮动,以便和另一个设备进行对插,因为另一个设备需要人去推过去对接,装有这个机构的设备下面有四个福马轮,调节福马轮高度肯定也没法完全一致,所以这个装有对接接头的结构就得能浮动,这样就能保证对接正常了,当时那个帖子发完,很多大哥在下面给了很多很多不错的想法,最终采用了@寒风123这个大哥的分享的图片上的机构的思路。重新优化了下,目前以及做出来试过了,对接很好,歪着或者偏差着对接都可以对接上,现在给大家分享下,大家有用到的也可以借鉴。

上面说的大概设备和使用场景大概情况,下面把这个机构稍微说一下。图2是寒风123大哥当时发出来的图,图3是根据我们的场景改动的,图3中最后面那个暗白色的L型板,是固定在我们的丝杠模组上的,上下的两个黄色的方块是固定在这个L型板子上,左右两个中间偏灰的方块是固定在前面的这个透明板子上,然后我们对接的接头模组也是固定在这个透明的板子上,黄色和灰色的四个方块分别穿在四个轴上,四个轴全都通过螺纹拧在中间的方块上,然后这四个轴每个轴中间都套上弹簧,然后前面的接头模组的两个接头中间的细圆柱杆为导向,丝杠模组推动这个机构往前对接的时候这个圆柱杆先插到另一个设备的一个孔中(孔做了内倒角,方便圆柱杆往前进的时候顶到倒角上导向进这个孔中,孔的公差很小,圆柱杆插进去基本没有晃动量),

但是这个时候又会有问题,就是两个接头和另一个设备的两个接头可能由于脚轮或者地面不平导致不平行,所以这个机构还需要接头能以中心为原点可以左右微小的转动,于是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大家看图中黄色和灰色的方块内都有无油衬套,后来直接就不要这个无油衬套了,这样黄色的和灰色的方块上的圆孔就比轴的直径大两圈,这样这个接头就能在实际中根据需要去各个角度晃动,倾斜甚至上下浮动了,这接头的母头外壳也有内倒角,可以将公头导向进去,目前测试了一个星期,每天都通过工装让他们在各个角度方向对接还挺顺利,就是不知道用几年稳定性怎么样。不过这个方案我觉得还是挺好,大家有用到的可以稍作优化拿去使用。

        前面说的比较多,大家懒得看的可以直接看图3理解这个机构,简单来说就是图3中插在中间的方块上的上下左右的四根轴中间都有一根弹簧,图上画的黄色和灰色方块中间的孔内都有无油衬套,实际加工的时候是取消了无油衬套,这样就是通过导杆和倒角导向实现上下左右浮动和转动,倾斜然后保证两个接头对接成功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
谢谢分享,有实物图吗?这样让大家更直观。
说的太多,感觉有点绕,没有看的太明白。
谢谢!

网友B:
这个之前我有回帖,但是这个结论我没看懂,可能我语文没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之前我有回帖,但是这个结论我没看懂,可能我语文没学好。

应该是我没说清楚,回头我放个实物图上来看一下应该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有实物图吗?这样让大家更直观。
说的太多,感觉有点绕,没有看的太明白。
谢谢!

我可能说的不太清楚,我回头放个实物图上来

网友C:
还不错哦,我就是没理解@寒风123 大哥和你做的结构里为什么四个固定轴的块为什么分开安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错哦,我就是没理解@寒风123 大哥和你做的结构里为什么四个固定轴的块为什么分开安装呢?

其实也可以四个轴的块固定在一块板上,中间的固定四个轴的块来安装接头浮动也没问题,都可以,当时就选择分开安装这种方式了

网友:
可以可以,学到了

网友:
可以可以,当时也看了你这个帖子了,现在的方法的确很巧妙

网友D:
已经做出来用上了吗?咋感觉有点不稳。还容易卡。

网友:
学习了,还能靠间隙配合来实现角度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做出来用上了吗?咋感觉有点不稳。还容易卡。

做出来了试过了还可以,就是不能发视频,不然我就发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下

网友(点评):
网盘链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出来了试过了还可以,就是不能发视频,不然我就发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下

能不能做个视频,放网盘分享一下,其实没听明白你说的弹簧是怎样的结构设计,弹簧一定是有复位功能,那去掉滑动衬套,能保证滑块在轴上顺畅移动吗,有没有做测试?

网友F:
请问下浮动机构用四个方块中的轴和最中心的方块是如何连接的?X向浮动时,Y向的轴会卡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浮动机构用四个方块中的轴和最中心的方块是如何连接的?X向浮动时,Y向的轴会卡住吗?

轴是一端车的螺纹,拧进中间的方块连接的,X向浮动时,Y向的不会卡住,因为他们是分开的,上下两个块和左右两个块不是固定在一块板上,不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做个视频,放网盘分享一下,其实没听明白你说的弹簧是怎样的结构设计,弹簧一定是有复位功能,那去 ...

有的,我回头在抖音或者b站发下视频,到时候把链接发出来大家可以看下

网友G:
好奇的有两点:
两个插头是什么样的 单芯或者双芯的 有弹性元件吗 底座需要这么复杂和精准
什么设备上用的 对接一处看出来成本预算应该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奇的有两点:
两个插头是什么样的 单芯或者双芯的 有弹性元件吗 底座需要这么复杂和精准
什么设备上用 ...

这就是那个接头模组的母头,就是装在图片这个机构上的,里面内部是弹簧,公头顶着中间把中间的圆形面顶进去,就会通液了。这个对接要求可能相对高点,不然插不进去,用在一个医院用的产品上的

网友(点评):
请问这两个接头的外壳和底板是固定还是浮动的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就是重载连接器里面,框架常用的结构?浮动对插,轴肩螺钉方案?

网友:
学习了,留个脚印,等待后续

网友H:
看你上一个帖子一哥们介绍的中心补正的标准件,我感觉这种也合适呀,纠偏±2mm范围内都行,除非你这个纠偏范围要求很大,不然没必要做这么复杂

网友I:
这个机构很有创意,可以加入丝杆和顶升微调升级下

网友:
学习了,大神多分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上一个帖子一哥们介绍的中心补正的标准件,我感觉这种也合适呀,纠偏±2mm范围内都行,除非你这个纠偏 ...

当时好多大哥给出了建议,有的方案没太细看,就时间比较紧,看到寒风123大哥的想法自己一下子觉得很有意思就按那种方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构很有创意,可以加入丝杆和顶升微调升级下

在哪里加丝杠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是那个接头模组的母头,就是装在图片这个机构上的,里面内部是弹簧,公头顶着中间把中间的圆形面顶进 ...

固定的,外壳通过顶丝顶到里面固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是那个接头模组的母头,就是装在图片这个机构上的,里面内部是弹簧,公头顶着中间把中间的圆形面顶进 ...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重载连接器的,我不太清楚这个重在连接器方案具体是什么结构

网友:
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做个视频,放网盘分享一下,其实没听明白你说的弹簧是怎样的结构设计,弹簧一定是有复位功能,那去 ...

大哥,我发了个抖音您可以看下,过两天我就删掉了,只有这个测试时候录了这么一个小片段,具体的结构细节和更多细节当时没录,现在直接把机箱装上了,也看不到里面的结构了,也不好拆了。只能看看这个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做个视频,放网盘分享一下,其实没听明白你说的弹簧是怎样的结构设计,弹簧一定是有复位功能,那去 ...

1.25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豆芽的作品】浮动机构,误差补偿机构,已经做出来测试还比较顺利,... https://v.douyin.com/iywcNqc2/ L@J.II 11/07 T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有实物图吗?这样让大家更直观。
说的太多,感觉有点绕,没有看的太明白。
谢谢!

1.25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豆芽的作品】浮动机构,误差补偿机构,已经做出来测试还比较顺利,... https://v.douyin.com/iywcNqc2/ L@J.II 11/07 Tlp:/
现在实物已经装上了,当时测试录了一个小片段,大哥您可以看下,看看能不能有助于理解

楼主:
1.25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豆芽的作品】浮动机构,误差补偿机构,已经做出来测试还比较顺利,... https://v.douyin.com/iywcNqc2/ L@J.II 11/07 Tlp:/
现在装上壳了看不到内部结构了,当时测试录的一个小片段,大家可以看下实际效果

网友J:
靠弹簧来保证对接的准确性,建议做个耐久测试,时间久了不知道弹簧会不会发生塑性变形导致定位对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靠弹簧来保证对接的准确性,建议做个耐久测试,时间久了不知道弹簧会不会发生塑性变形导致定位对不准。

是,就怕这个,我们也在每天让他对接,看看时间长了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5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豆芽的作品】浮动机构,误差补偿机构,已经做出来测试还比较顺利,... https:/ ...

我看了,我前边导向和插入我是理解的,后边的连接机构我没搞明白。也是导柱结构对吧,弹簧呢,就是弹性定位吗,结构是怎样的,能发出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我前边导向和插入我是理解的,后边的连接机构我没搞明白。也是导柱结构对吧,弹簧呢,就是弹性定 ...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机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mT05OIwT2GFoH0O58EkCA
提取码:auq1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您看看

网友K(2025-08-28):
没看懂的只有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看懂的只有我吗?

看明白。10几年前玩过了。但是实际做,利用锲角变化更理想,回弹利用矩形弹簧。实际使用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