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5版,标题栏,零件代号,怎么才能自动换行

楼主(2025-01-09):
标题栏的零件代号,有时名称太长,超出表格

网友A:
标题栏自动换行
编辑标题栏:
打开工程图,选择需要编辑的标题栏。
右键点击标题栏,选择“编辑”进入标题栏编辑页面。
设置文本格式:
在标题栏编辑界面中,找到需要设置自动换行的文本字段。
双击该字段进入“文本格式”对话框。
在“文本格式”对话框中,选择“自动换行”选项,设置合适的宽度或其他相关参数。
确认设置后,点击“确定”保存更改。
零件代号自动换行
设置零件特性:
在零件文件中,打开“iProperties”对话框(可以通过在文件浏览器中右键点击零件文件,选择“属性”来打开)。
在“iProperties”中,找到或创建一个用于存储零件代号的自定义属性。
确保该属性的值能够正确地从模型中获取或手动输入。
在工程图中引用:
在工程图的标题栏中,插入一个文本字段来显示零件代号。
双击该文本字段进入“文本格式”对话框。
在“类型”中选择“自定义iProperty”,在“源”中选择包含自定义模型的零件。
选择刚才设置的自定义属性作为显示内容。
同样在“文本格式”对话框中设置自动换行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栏自动换行
编辑标题栏:
打开工程图,选择需要编辑的标题栏。

你好,我的版本是2015版本,文本编辑里,没有换行的选项

楼主(2025-02-27):
在零件特性里面加上空格,完美解决

楼主:
零件特性,零件代号添加空格,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特性,零件代号添加空格,完美解决

能具体操作说明一下吗,没法发理解和实现自动换行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特性,零件代号添加空格,完美解决

能详细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