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牛,小弟现在有一个57步进电机 步距角1.8°,想找一个机构可以让

楼主(2025-01-09):
各位大牛,小弟现在有一个57步进电机 步距角1.8°,想找一个机构可以让其1s往复运动15次,花了好几百买了滚珠丝杠,但是滑动阻力太大,想找一个对应的机构能达到我们用电机控制机构进行1s往复15次,想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意见,救救孩子吧,再做不出来就要死在实验室了
各位佬,我上述问题并没有表达清楚,就是我们这个做的是一个来回摆动,并不是说走完一个周期按照最大速度来说,举个例子就是走完可能最多走完一个1/10的周期,就要再次再次往复,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做一个来回摆动,至少让他达到一秒钟摆动15次,就是来回震动,靠的就是电机的加速度去让它进行一个震动。

楼主:
2025.1.9.下午五点补充  感谢各位的回复,因为目前来说,我们是只运用了滚珠丝杠让他进行来回的 往复振动运动,确实如学者11所说,如果要达到一秒钟15HZ,那么他的位移就必须要小,甚至到了几毫米的程度。但是与此同时,周期运动一直是几mm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加速度根本上不去,也就是说它的惯性力并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地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微型流体在上面产生作用的震动,比如小水滴之类的。但是电机我们只能用现有的57,电机这个是死的,我们并没有再多的资金去购买伺服电机。所以我们想着在结构上进行一个优化。今天我们在一个网站上看到了一个让我们欣赏的结构,我把图片放在附件里,希望各位大佬可以对这个结构能否达到用我们电机实现1秒15赫兹的运动提出一些宝贵意见。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讲了半天,你是一个数据不给啊;讲清楚以下2点:1.行程范围;2.载荷多大

网友(点评):
原理是这么个原理,就是结构太复杂,如果你想用步进电机实现,那你必须尽可能减少负载,减少传动部分的惯量;如果你的负载超过1KG,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叫工程院院士来也做不到,必须得换电机才有可能性

楼主:
引用 楼主:
2025.1.9.下午五点补充  感谢各位的回复,因为目前来说,我们是只运用了滚珠丝杠让他进行来回的 往复振动运 ...

哥,行程这个我们也在就是探索,载荷是最多50g,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就是我们在想问问这个结构可不可行,如果可行的话,就是再能达到1s 15个周期的前提下,进行行程的规划。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参数发上来,24V电压下,900转,能有多少扭矩?

网友A:
不是很容易吗
1秒15次,一分钟15*60=900次,用平面凸轮驱动,看一下冲击钻就行,转速到150转就能输出900次,多容易的事,电机直接输出转速150转,凸轮驱动往复,多简单

网友(点评):
满嘴胡JB扯什么,1秒15次来回,是什么概念,线性振荡15次,就是15Hz的振荡频率,什么机械结构能做到。就他这个电机输出都不一定能承受呢。

网友(点评):
汽车发动机,3000转/分钟时,气门、摇臂震动频率25赫兹

网友(点评):
强化程度高的发动机,可以上10000转,配气机构往复运动达到80赫兹

网友(点评):
125摩托车,轻松过13000转,

网友(点评):
@尹志春 你又吹牛逼^-^

网友:
2#说的对

网友(点评):
2楼那个机加的它懂个P线性振荡

网友(点评):
学者11是我楷模,有知识,有个性,号招大家要向他学习,我一个做机加工的,对机加工还是一知半解,有机会,学者11多指点一下,教 我一下机加,最好能教 一下百度,

网友B:
孩子呀

你都说不清你在哪里?怎么救你?
别急,把问题表述清楚,大家才能群策群力,才能救你。

网友(点评):
15Hz的线性振荡,实际位移肯定是几个毫米,不能再多了。

网友C:
参考下,偏心轮。

网友(点评):
你懂不懂15Hz的振荡意味着什么,还偏心轮呢。

网友(点评):
你懂个屁,那高速冲床1分钟几千次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容易吗
1秒15次,一分钟15*60=900次,用平面凸轮驱动,看一下冲击钻就行,转速到150转就能输出900次 ...

嗯嗯,是的哥,但是主要是因为做的运动是来回摆动,按照哥您那个意思就是说电机控制凸轮高速旋转,就是确实是每秒可以达到15次。但是我们这个要求是做一个摆动,具体一点就是假如用平面凸轮的话,就要做1/10个周长,就得立马返回,在做1/10个周长,就是行程是可以变的,但是得1s做这个来回摆动15次至少,就不能按照这个电机的最高速度来说。所以就有点难办,也不能保证凸轮就可以1s摆动15次。

网友(点评):
凸轮根本做不到,这15Hz的振荡,它知道个P。你连位移,就让大伙猜,那我猜猜,你说实验室,这就意味着位移会非常小,因为实验室才做这种实验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孩子呀

你都说不清你在哪里?怎么救你?

哥,确实二楼说的很对,我可能没有把我的意思表达清楚,如果说是按照二楼那个哥的意见的话,那就是我们采用平面凸轮机构他所说的一秒钟可以达到15次,是在电机的最高转速的情况下,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是要求他做的是一个摆动,就是来回摆动,并不是连续走完好多个周期,只能最多走完一个1/10的周期,就要再次再次往复,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平面凸轮做一个来回摆动,至少让他达到一秒钟摆动15次,就是来回震动,靠的就是电机的加速度去让它进行一个震动。

网友(点评):
你以为二楼说的对,那证明你太菜了,2楼在那胡JB扯,15Hz的线性振荡意味着什么,什么凸轮,振荡15Hz,解体了吧。

楼主:
哥,确实二楼说的很对,我可能没有把我的意思表达清楚,如果说是按照二楼那个哥的意见的话,那就是我们采用平面凸轮机构他所说的一秒钟可以达到15次,是在电机的最高转速的情况下,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是要求他做的是一个摆动,就是来回摆动,并不是说走完很多个周期,不能按照最高速度来说,只能最多走完一个1/10的周期,就要再次再次往复,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平面凸轮做一个来回摆动,至少让他达到一秒钟摆动15次,就是来回震动,靠的就是电机的加速度去让它进行一个震动。

网友(点评):
电机和凸轮必须做回转运动,不能摆动。转动惯量太大。

网友:
音圈电机了解一下

网友:
我们之前用的动力摆锯,电机带动偏心轮结构。

我们用的动力摆锯,15000c/min

我们用的动力摆锯,15000c/min

网友D:
震荡孵育仪,医疗、实验室用。我之前拆过国外的设备,转速几百到上千可调,震荡幅度在几毫米。里面结构就是偏心轮带动孵育盘震动,核心是支撑结构。直流电机就行,你如果一定要用步进电机就加个大小轮增加转速

网友:
用电磁铁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哥,但是主要是因为做的运动是来回摆动,按照哥您那个意思就是说电机控制凸轮高速旋转,就是确 ...

你最终来回摆动和电机有什么关系??
电机一直一个方向转就行了啊

网友:
楼主要把你最终的要求说清,比如行程可调范围,频率可调范围,最大推力等

网友:
这不就是个偏心轮就能解决么?
要想可调节的话,做个偏心量可调节的偏心轮不就解决了
那个什么学者11的,15HZ做不到么?为啥会解体呢?不就是900转/分钟么?很难?行程短,载荷小,很容易就能做到!还搁这解体,你以为45#钢是豆腐呢?
不过你这个步进电机上900转应该不太行,上伺服,或者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

15HZ就解体,要不要带你看看纺织行业的设备,看看人家频率多少

网友:
不讲其它条件,一个偏心轮的往复机构就可以了,参考下以前那种长条往复的电动剃须刀,现在好像不流行了。电剪也是一样的原理。

网友:
看大佬描述有点抽象,请问有图吗?没有三维用二维画一个运动简图也行。仔细看了一下,看懂了,就是说要在全行程范围内任意一个点,都可以刹车,然后往回运动是吧。这种运动的频率是15次/秒。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请问现在设计的机构滑动阻力太大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网友:
摆动的话,用曲柄摇杆机构不行吗

网友:
大家都说的很清楚了,技术杠杠的

网友:
当前步进电机条件已经限制了发挥,逆向思维把步进电机转速比提高,注意是提高不是减速,当然也要知道电机实际转动惯量是否够带动机构。

网友:
赞同@尹志春 两位哥要多多切磋,中门对狙,学者交春哥操机,春哥交学者草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孩子呀

你都说不清你在哪里?怎么救你?

lz这表达能力,一看就是研究生学历,书读太多没读透。

网友(点评):
是的,要把问题表述清楚,需要一定的文字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震荡孵育仪,医疗、实验室用。我之前拆过国外的设备,转速几百到上千可调,震荡幅度在几毫米。里面结构就是 ...

增速就会降扭。关键看lz说的50g负载水滴的载具,还有导向,传动机构。
总体结构是凸轮没跑。偏心轮也是一种凸轮。

网友(点评):
50g,电机降一倍速1.5N.m,电机直连完全没问题。主要看行程大小

网友(点评):
lz对负载没有概念,他说的50g估计是水滴。行程他已经放弃治疗了,别人说啥他就说啥。但凡他发一个他用滚珠丝杆做的demo系统图,问题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速就会降扭。关键看lz说的50g负载水滴的载具,还有导向,传动机构。
总体结构是凸轮没跑。偏心轮也是 ...

那哥您觉得我们采用上面那个振动结构可以吗,还是说有更好、更简单的凸轮结构

负载的话确实是五十g,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液体也就一两滴,外加一个承载容器,就是50g,负载这个是准确的,就是行程我们得根据我们确定的结构去进行一个调整,最终的路线都是围绕着1s,15周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哥您觉得我们采用上面那个振动结构可以吗,还是说有更好、更简单的凸轮结构

负载的话确实是五十g, ...

一图胜千言,把你的滚珠丝杆机构拍照

网友F:
确定驱动方式为偏心轮驱动
确定负载为50g
确定偏心轮转速为900转/分钟————也就是15转/秒
可求出角速度=2*Π*15=30Π rad/s
负载在偏心轮的作用下做简谐运动,其最大加速度a max=角速度²*偏心量=8873.64*偏心量
看了你的电机型号,就按照雷赛57CM26型号看扭矩,在900转/分钟的情况下,扭矩大约为0.7NM
0.7NM的扭矩作用在50g的负载上,可得出所能产生的最大加速度表达式:a max=(0.7/偏心量)/0.5=1.4/偏心量

a max=8873.64*偏心量
a max=1.4/偏心量
两式可求出偏心量=0.0126M=12.6mm
但是由于有传动机构、摩擦等因素影响,偏心量设定为6.3mm比较合理

关于结构:
偏心轮直接套在电机轴上,外面装个轴承,防止偏心力直接作用在电机上;
偏心轮直驱负载,负载导向用单根微型直线导轨即可
偏心轮材质可以选用POM材质,能减少转动惯量

补充:POM材料做偏心轮强度可能不行,长期使用,建议还是选用45#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偏心轮。

偏心凸轮应该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定驱动方式为偏心轮驱动
确定负载为50g
确定偏心轮转速为900转/分钟————也就是15转/秒

哥,就是我想问下您,就是关于结构的问题,电机和偏心凸轮连接,这个没问题,但是偏心凸轮是如何通过直线导轨和负载连接呢

网友(点评):
偏心轮不连直线导轨,直接连负载就行 可以用随动器作为偏心轮的偏心部分,负载端做个凹槽,卡在负载的凹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