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的时候出现所选实体无法转换成直线或圆弧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25-01-09):
标注的时候出现所选实体无法转换成直线或圆弧是什么原因呀?而且有的时候能标注到,有时候又标注不到了。

网友A:
字面意思。选的实体不符合生成标注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选的实体不符合生成标注的条件

那如果这块要出图的话,咋弄呢?

网友:
草图绘制辅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