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萌新求助下这个链条设计结构为什么是这样的

楼主(2025-01-09):
为什么链条通过链轮后是两侧分布结构的

链条

链条

网友A:
要不你先介绍下这图都是什么设备,用来做什么,猜谜也得有个谜面不是。

网友:
你感觉可能吗

网友B:
首先确定是一根链条还是2根?

网友:
不是一根链条

网友:
5.66 Ljc:/ 01/22 z@T.Ym 一种链条驱动伸缩货叉原理参考,大家还知道有哪些结构吗?# 物流设备 # 货叉 # 堆垛机  https://v.douyin.com/iyVoAWNA/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网友C:
两根链条,倍程伸缩,一级运动轮与二级主动轮在一条轴上,所以只能一左一右

网友D:
传动链条,不是输送链条的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先介绍下这图都是什么设备,用来做什么,猜谜也得有个谜面不是。

这是个双向伸缩货叉设备,上中下三个叉,下层驱动靠齿轮齿条,上层是靠链轮链条带动,但是这个上层链轮我没看懂这个结构怎么组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是一根链条还是2根?

我觉得是两根,但是我不确定这个上层结构还有左右分别的作用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动链条,不是输送链条的闭环,,,,,,

你是说这是两根链条设计,一根是传动另一根是输送链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根链条,倍程伸缩,一级运动轮与二级主动轮在一条轴上,所以只能一左一右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根链条,倍程伸缩,一级运动轮与二级主动轮在一条轴上,所以只能一左一右

我看了8楼的视频,是倍程伸缩结构,但感觉一级动轮和二级主轮不是像你说的在一根轴上,而是上下空间那种分布结构的,这个左右分别还是有点没明白

网友E:
这个是货叉的差动结构,是一根链条驱动的,中间的那个上有个齿条,电机驱动齿条使中间的移动,链条通过链轮使上下两段产生差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货叉的差动结构,是一根链条驱动的,中间的那个上有个齿条,电机驱动齿条使中间的移动,链条通过链轮 ...

主要我有个疑问,就是图片中右侧固定的那根链条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我有个疑问,就是图片中右侧固定的那根链条有什么作用呢

链条一段固定在下面,一段固定在上面,中间段上有两个链轮,绕成S型。中间段移动,就实现上段的相对于中段一倍的速度。

网友:
2根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两根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