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钣金模具成形发生变形问题

楼主(2025-01-09):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为什么钣金模具成形钣金的时候会有变形,变形量很大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677721047
上面的链接说的很清楚,要有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的概念。

网友B:
板金不是本来就会有变形的吗?

网友:
钣金成形后会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金不是本来就会有变形的吗?

是有变形,但是变形量太大了,在想怎么减少变形量,板厚3mm,变形最大处8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金不是本来就会有变形的吗?

是有变形,但是变形量太大了,在想怎么减少变形量,板厚3mm,变形量8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677721047
上面的链接说的很清楚,要有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的概念。

谢谢,就是想看看怎么才能把变形量变小,变形量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