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缸压紧后,如何让压紧面自锁?

楼主(2025-01-09):
电缸压紧后,如何让压紧面自锁?

网友A:
刹车电机,或者你用梯形丝杆,不要用滚珠丝杠

网友B:
都电缸了,如果是垂直方向使用,一般标配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电机,或者你用梯形丝杆,不要用滚珠丝杠

另外发了个求助帖子,里面有图片可以看一下。我要自动固定盒子里的材料。到时固定盒子材料一同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电缸了,如果是垂直方向使用,一般标配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另外发了个求助帖子,里面有图片可以看一下。我要自动固定盒子里的材料。到时固定盒子材料一同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