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装配体某个范围内的工程视图

楼主(2025-01-09):
如图:怎么快速实现装配体中某个区域内的工程视图

网友:
手动调整或者局部剖切

网友A:
使用断开的剖视图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断开的剖视图命令

和我想要的不太一样,我只要选定区域的剖切方向向视图,不是当前视图的局部位置剖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我想要的不太一样,我只要选定区域的剖切方向向视图,不是当前视图的局部位置剖切

1、可以隐藏命令后剖切,或不剖切。
2、可以借助AUTOCAD软件辅助。
3、还有其他方法,你可以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