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批量提取零件外形尺寸

楼主(2025-01-10):
如题,请问sw怎么批量提取零件外形尺寸并写进属性?有没有宏分享,谢谢!

网友A:
插件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件上有

什么插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插件?

凯元肯定有 麦迪应该也有吧

网友:
安装第三方插件:
例如,使用SolidKits BOMs高级BOM工具或SWTDO插件。
下载并安装插件,按照插件的安装指南进行操作。
使用插件功能:
打开插件,选择“批量写入属性”功能。
选择需要处理的零件文件或文件夹,设置需要添加的属性名称和值。

还有这个宏命令是AI生成的,不保证有用。
Dim swApp As SldWorks.SldWorks
Dim swModel As SldWorks.ModelDoc2
Dim swPart As SldWorks.Part
Dim massprops As Variant
Dim status As Long
Dim length As Double
Dim width As Double
Dim height As Double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Model = swApp.ActiveDoc
    Set swPart = swModel.Part

    ' 获取零件的外形尺寸
    massprops = swPart.GetMassProperties(1, status, True)
    length = massprops(0)
    width = massprops(1)
    height = massprops(2)

    ' 添加自定义属性
    swModel.Extension.AddCustomProperty3("长度", swCustomInfoText, CStr(length), swCustomPropertyReplaceValue)
    swModel.Extension.AddCustomProperty3("宽度", swCustomInfoText, CStr(width), swCustomPropertyReplaceValue)
    swModel.Extension.AddCustomProperty3("高度", swCustomInfoText, CStr(height), swCustomPropertyReplaceValue)

    ' 保存文件
    swModel.Save
End Sub
点击“执行”按钮,开始批量处理文件。

网友:
平板类的还是钣金类的?

网友:
用工具箱?工具箱都有属性填写等功能

楼主:
|tsdt001发表于 01-10 12:12平板类的还是钣金类的?
机加件

网友:
只要外形尺寸的话可以用焊接清单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