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壳加工专用机床选择立式车铣复合加工中心的优点

楼主(2025-01-10):
       新能源汽车所用的电机与变速箱直接连接的结构越来越多,该结构对电机前、后端盖与变速箱配合的止口的同轴度要求较高,如果前、后端盖与变速箱配合的止口同轴度不好,直接会影响变速箱和电机装配精度及整车的噪音等级。中小型电机壳的加工,普遍采用三爪卡盘撑内孔。找正毛坯端面孔,车小端面及端面孔。粗、精铣两底脚面、铣接线盒面、铣两端面。镗内孔、钻孔、扩孔、攻丝。
      目前电机壳加工越来越多采用立式车铣复合机床加工,该机床一次性装夹可实现车铣钻孔磨全部加工。机床采用车铣复合高速高精大扭矩伺服主轴,主轴可装磨头对高光洁度内孔实现磨削加工。圆形工作台采用数控任意角度等分,实现任意角度钻铣攻丝和工作台旋转加工。配置大容量数控刀库换刀速度快,可使用90度直角铣头(侧铣头),在电机壳外圆柱面(电机标牌螺孔)实现铣钻攻加工。电机壳加工专用机床选择立式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其最大的优点就是数控复合加工自动化程度高。

网友A:
优点就是贵,别的没有什么优点,
这好比问拉货是用拖拉机拉还是后八轮拉,哪个有优势,在路宽2米的土路是拖拉机好用,在铺装路上,当然是后八轮好用,在只要2吨砂子是拖拉机 好用,在要20吨当然是后作轮,

网友(点评):
不但贵,还慢呢: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点就是贵,别的没有什么优点,
这好比问拉货是用拖拉机拉还是后八轮拉,哪个有优势,在路宽2米的土路是 ...

你问价了吗,开口就说贵!在你眼里多少钱算便宜的?不花钱,机床掉下来送给你,你敢接的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