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杠装配的螺母座有关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5-01-11):
各位大佬,如题,丝杆装配的螺母座在实际使用中分为全封闭式和半封闭式,想知道各有啥优缺点
我知道一部分,求比较详细的解答,如图
(图上传大小可能不一样,见谅)

网友:
一般都是做开口的,这样滑动件可以在丝杠调整好精度后再安装

网友(点评):
这个优点我是知道的,现在看到的国外的机床做的全封闭式的,所以想知道这两者分别的优缺点

网友:
不要想太多,按照国内大家的做法干就行

网友:
不知道什么区别,目前接触滚珠丝杠的丝母座,没见过起径向定位作用的,留的间隙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