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和 齿轮轴的硬度一般要求是多少的呢?

楼主(2025-01-11):
A 齿面渗碳深度0.8-1.2mm,齿面硬度58-62HRC,芯部硬度35-40HRC;

B 调质硬度:HB250-280

C  调质硬度:250-280HBS.

D  调质硬度: 240-280HB;

A-D的顺序是,  液压马达把高转速低扭矩 转化为  低转速 高扭矩的过程(减速器总传动比: 47/17 x43/16 x43/17 =18.7939)

问这几根 外花键轴的, 硬度符合要求吗  (目前看起来硬度好低)

楼主:
安装方式, 都是 轴的两侧,塞进轴承内圈.

如图

网友(点评):
A-D 是从右向左 也是 输入轴-输出轴的方向

网友:
齿轮的硬度要求
软齿面齿轮:
直齿:通常采用调质处理,硬度范围为240~330HBS,两轮工作齿面硬度差0<(HBS1)min -(HBS2)max ≤20~25。
斜齿及人字齿:可采用调质或正火处理,小齿轮硬度为240~300HBS,大齿轮硬度为160~260HBS,两轮工作齿面硬度差(HBS1)min -(HBS2)max ≥(40~50)。
硬齿面齿轮:
表面淬火齿轮:小齿轮采用表面淬火,大齿轮采用调质,齿面硬度差很大,一般齿面硬度可达45~50HRC。
渗碳齿轮:小齿轮渗碳后齿面硬度可达58~62HRC,心部硬度为35~45HRC,大齿轮调质,这样齿轮的耐冲击能力、弯曲疲劳强度和接触疲劳强度均相应提高。
齿轮轴的硬度要求
调质齿轮轴:常用的材料如45钢,调质后硬度一般在240~320HB之间。
合金结构钢齿轮轴:如40Cr,调质后硬度可提高到320~340HBS。
不同工作条件下的硬度要求
低载荷下工作,要求耐磨性好的齿轮:如15钢,经900~950℃渗碳,直接淬火,或780~800℃回火后,硬度可达58~63HRC。
低速、低载荷下工作的不重要的变速箱齿轮和挂轮架齿轮:如45钢,经840~860℃正火后,硬度为156~217HB。
中速、中载荷或大载荷下工作齿轮:如45钢,经高频加热,水冷,300~340℃回火后,硬度为45~50HRC。
高速、中等载荷,要求齿面硬度高的齿轮:如45钢,经高频加热,水冷,180~200℃回火后,硬度为54~60HRC。

楼主:
合金结构钢齿轮轴:如40Cr,调质后硬度可提高到320~340HBS。

看了下技术参数,  明明是可以 提到到更高硬度的, 为什么技术要求上 不做要求呢

网友(点评):
材料硬度虽然可以做一定范围内所有硬度,但综合性能不一定可以做到,课本上都讲了的。

楼主:
@冷水黄金

肯定是又取舍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齿轮轴  技术要求  只要求这点硬度

是为了保持什么性能考虑

网友(点评):
什么考虑,这个就是经济性的问题啊,没什么一定要那么硬,你的硬度是根据什么设计的,这个问题根本在这里,如果完全够用了为什么要更高的硬度!

网友:
不知道,我是在机械手册搜的,根据材料和轴直径有个推荐处理和硬度,我就写那个

网友A:
齿轮硬度、芯部硬度不是要通过计算吗,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只要在允许的安全系数下齿面接触、齿根弯曲两个都能通过就行,你这个什么载荷条件、材料等都没有,别人没办法评判!但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的基准就是平键传动,你见过平键有很高硬度吗?配合的内孔有很高硬度吗?相同的材料相同的名义轴径花键传动能力一般情况下大于平键的传动能力的,连普通的平键都没有表面硬化要求,你认为花键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硬度、芯部硬度不是要通过计算吗,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只要在允许的安全系数下齿面接触、齿根弯曲两个 ...

平键
印象中 都是A3钢

载荷条件   5吨履带式装载机, 从2L图示的 左右侧 向最左侧传递扭力.
                最右侧的 液压马达 参数如图

轴的材料   42CrMo   40cr,  调质硬度  HB 250-280
齿轮的材料   20CrMnTi,  齿轮基本是硬度58-62HRC,齿面渗碳深度0.8-1.2mm

网友:
花键轴的齿面又不参与啮合,又不来回滑移,要那么高的硬度干嘛?低点韧性还好一些。

网友:
轴表面不需要太高的硬度啊,只有表面受力的才需要硬度

网友:
芯部硬度有些低了,hrc25-32左右,20CrMo,20CrMoTi渗碳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