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传动问题大佬们来看看,谢谢!

楼主(2025-01-12):
有两个辊筒,主动辊直径135链轮22齿,被动辊直径133链轮21齿,理论计算主动辊转1圈,被动辊比主动辊多旋转=133×3.1416×22/21-135×3.1416=13.6136,但是实测被动比主动多转20mm,这多出来的6.4mm找不到原因,辊筒直径、链轮齿数都核算过多次,链轮直径也测量过,链传动效率降低是正常,但是这个计算反正提高了效率。链传动由于多边形瞬时速比会变化,但是转一圈、转两圈测量数值已经可以算是平均速比了。始终找不到原因。
谢谢各位大佬帮助!

网友:
1.可能的原因分析:
a) 链传动误差:链节距的累积误差、链轮的啮合误差、链传动的多边形效应(即使在多圈测量中也可能存在微小影响)
b) 测量系统误差:测量工具的精度、测量方法的准确性
c) 机械安装误差:辊筒的安装偏心、链轮的安装偏差、轴的平行度偏差
d) 辊筒表面变形:辊筒在工作状态下的变形、辊筒表面磨损不均匀

2.建议的解决方案:
a)重新校核安装精度:检查辊筒和链轮的同轴度、确认轴的平行度
b)测量链传动实际传动比:在不同位置多次测量、考虑链传动的累积误差
c)检查辊筒表面:确认辊筒表面没有异常磨损、确认辊筒没有变形
d)考虑链传动的特性:确认链节距的准确性、考虑链传动的多边形效应
e)建议进行以下测量:测量链轮的实际节圆直径、测量链的实际节距、确认链轮的齿形精度

3.结论:
6.4mm的差异很可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建议重点检查链传动的安装精度和链轮的啮合情况,因为这些因素最容易导致传动比的变化。同时,建议进行更精确的测量,以确定是否存在其他未考虑的因素。

补充内容 (2025-1-14 08:14):
什么形式、什么语言风格,好像并不是重点吧

网友(点评):
大哥,去去AI味吧。你不会连修改的能力都没有吧

网友:
你是靠两个滚筒(皮带?)传动还是靠两个链轮传动的,
13.6这个计算明显有问题,
20mm是直线距离吗,实测是怎么测的

网友:
链传动本来就不能用在精密传动上,精密传动建议改成同步带传动

网友:
我也是没看出来到底你是测了133的外圆还是哪里,要说清楚

网友:
简单地说,楼主的计算是建立在辊周长等于链轮分度圆直径这个基础上的。
但是这个基础的成立就让旁人疑惑,你怎么知道辊周长等于链轮分度圆直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