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 有限元立柱受力分析。差别很大

楼主(2025-01-12):
1、对一根120mm宽槽钢(12#国标槽钢),竖向受力分析,模拟平台机脚受力。施加力2000kg。2、槽钢长度1米和6米时,相差不大。长度6米时,施加力2000kg。位移还是0.383mm,正常上部或中部应该弯曲变形了。
3、不知哪里设置错了?特来请教各位前辈或师傅。

网友:
六米怕是要失稳了

网友(点评):
与软件没有任何关系,真要出现失稳状况。首先这静力学分析就会弹出失败对话框,告诉不能分析。而不是像楼主错上加错的分析,而没有任何异常。

网友(点评):
应力分析这个好像没有出报告不能分析的,要屈曲那个才行吧,我没找到哪里,但六米两吨的力,变形我算了也有四十多丝,

网友:
有压杆稳定问题,有限元分析模块要重新选择

网友(点评):
软件没问题,你选择的分析类型有问题,不能用静力学模块

网友A:
不应该用静力分析模块。发给你的链接第62章线性屈曲分析看一下就明白了
https://mp.weixin.qq.com/s/3Tn0uc2YC8lCdR01BdlV-g

网友(点评):
这与该不用该用什么模块没有任何关系,当压杆处于失稳状况时,静力分析就会弹出警告对话框,提醒你分析结果必然失败。而楼主那什么提醒都没有,说明前处理有严重问题。

网友(点评):
你试试就知道,用静应力分析模块不会出现提示。

网友:
我随便弄一个模型,位移6m比1m的大啊,

网友(点评):
这还用弄模型,杆件轴向压缩有计算公式的,轴向压缩量与杆长成正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用静力分析模块。发给你的链接第62章线性屈曲分析看一下就明白了
https://mp.weixin.qq.com/s/3Tn0u ...

谢谢! 回复其他人:有软件模拟分析参考,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些错误发生。有CAD了,基本上也不手工绘图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用静力分析模块。发给你的链接第62章线性屈曲分析看一下就明白了
https://mp.weixin.qq.com/s/3Tn0u ...

“当压杆处于失稳状况时,静力分析就会弹出警告对话框”能截个图看看吗?

网友:
你这力加的不对啊
力不应该距离这个脚有一定的长度吗???
抽象的不对

网友(点评):
那是添加引力的效果,引力当然是添加到杆件重心位置上,问题是此题根本没必要添加引力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压杆处于失稳状况时,静力分析就会弹出警告对话框”能截个图看看吗?

先是弹出这个,点确定后,过几秒钟就告诉你静力学分析失败。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压杆失稳,在仿真里叫屈曲分析。
因为涉及到屈曲分析,软件就知道超过静力学分析范畴了。
还有杆件轴向压缩量计算没有加引力的,你翻翻什么材料力学或工程力学的。
哪写着加重力效果,就是考虑轴向压缩量时,使用胡克定律,把杆件成当成弹簧,加上线应变等因素。
而且轴向压缩量是与杆长成正比的,所以你说杆长6米时,压缩量是0.383,那据此推断杆长1米时,压缩量应该0.383的六分之一,即0.06383。
这能叫相差不多吗。

网友D:
6米20000N,5000+牛就会失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6米20000N,5000+牛就会失稳了。

请问怎么计算失稳载荷的?

网友(点评):
载荷因子乘上加载的载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是弹出这个,点确定后,过几秒钟就告诉你静力学分析失败。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压杆失稳,在仿真里叫屈 ...

为什么我用simulation静力学模块分析,力都加到几十吨了,一直不会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用静力分析模块。发给你的链接第62章线性屈曲分析看一下就明白了
https://mp.weixin.qq.com/s/3Tn0u ...

牛逼,这链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