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杆装配后卡住的问题

楼主(2025-01-13):
随手画的示意图。在底座上直接装标准件,螺丝都紧固后丝杆转起来就很卡,一些位置直接就卡死了。至少用卡尺测量光轴,丝杆的位置尺寸都是对的,丝杆,螺母,轴承座都是标准件,安装位置怎么调都会卡,联轴器换了挠性大的还是卡顿,丝杆长度也就100mm,长度也不长,想不到还有什么地方没注意到

网友:
丝杠只有一端有轴承座支撑?

网友:
说到底还是不同心

网友:
丝杠只有支承端没有固定端?
丝杠固定应该要先保证线轨的平行度,线轨和丝杠的平行度,等高度,电机丝杠联轴器的同轴度,这些都没问题了应该才可以

网友:
可以把其中一根光轴松一下试试 看是不是光轴不平行造成的

网友:
装配时,所有涉及到的,轴向的螺钉不要拧紧(调试着拧),

如果解决不了,只有把其中一个,公差放开.

网友:
大力出奇迹。马力加大

网友:
参考机床导轨,首先要保证滑块两轴平行,空滑块滑动要顺畅,其次一般要保证电机与轴端连接轴承的同轴,这样减少损坏电机与联轴器,末端轴承座要修配的,

网友:
是简图画错了还是丝杆距电机侧压根就没有支撑?

网友:
加大点击扭矩,最好加减速器

网友:
把丝杆尾端的轴承换成调心球轴承,你的导轨给丝杆做了一次定位,轴承又给丝杆做了一次定位,两个定位的相对位置精度又不够,丝杆不知道该听谁的,所以就不干了

网友:
你图上画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问题,问题只出在这些件的安装底座上,正好你都没有画,安装基准是否统一?基准公差、形位公差有无问题。底座才是解决你同心度的关键,靠调节来解决不靠谱

网友:
找个装机床的装配

网友:
先松开一边的直线轴承,试一下丝杆可否转动。如果能转动,那就是光轴安装问题。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可以把丝母连接处、或者直线轴承连接处用等高螺丝来连接

网友:
电机端怎么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