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加工

楼主(2025-01-13):
如图 这个5.85的孔怎么加工出来?加工工艺如何
 我若把精度改成0到负0.02增加多少成本?会改变加工工艺吗

网友:
有请春哥。

网友:
不会改变加工工艺
贵多少不知道

网友:
这个图很熟悉,我记得春哥回复过一次。
还缺材料,硬度,表面处理方式,孔表粗要求。
0.05可以用钻花直接钻出来,但是得看加工的人手上有没有趁手的钻花
0.02就用铰,硬度高的话,得换另外的方式

网友:
不标硬度,直接问加工方式,就是耍流氓

网友:
材料、硬度、表面粗糙度、产量都是要有的参数。

网友:
铰孔吧,负公差不好搞,

网友(2025-02-12):
上慢走丝吧,你想改小多少公差就改小多少,随便你什么材料,只要导电就行了,就是得无视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