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夹具卡顿原因

楼主(2025-01-13):
现有一球销零件,因上部分需要进行淬火加工,下端进行夹持,结构如图:1.图中零件1.2采用2Cr13材料,整体淬火处理,硬度约有HRC40左右,零件3采用60Si2Mn弹簧钢调质处理,表面镀铬;
2.零件2和3接触角度为10°;
3.夹具松紧气缸采用亚德客JCK40夹紧气缸,气缸夹紧臂长为150mm,根据资料显示,最大夹紧力约有800N;
4.因进行淬火加工,淬火液会带有一定粘性;
现问题是,在生产中,约走动作4小时左右会出现夹具卡顿,无法下压的情况。

网友A:
杂质污染、卡死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等大神,帮顶一下

网友B:
我看铣床夹头一般都是16°夹角,你这个是不是卡死了,要么就是砸一下,靠冲击力来解锁,要么就是改夹头角度?

网友(点评):
跟夹角什么关系,零件3也不是夹具。

楼主:
考虑过如下几点原因:
1.淬火液中的氧化粉末导致,但后有在淬火中增加氮气保护,减少氧化粉末产生,但是依然有卡顿现象;
2.斜面接触夹紧方式,有类似莫氏锥度配合,在持续松紧中,会配合紧密,在第一下时需要很大力才能压下;
3.淬火液有粘性,时间长后会在斜面出形成黏膜,导致无法下压;
但具体原因尚未分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铣床夹头一般都是16°夹角,你这个是不是卡死了,要么就是砸一下,靠冲击力来解锁,要么就是改夹头角度 ...

现有夹头角度10°,是不是更容易脱开呢

网友(点评):
肯定是角度越大越容易脱离呀

楼主:
分析过卡顿原因:
1.淬火中产生的氧化粉末导致,但后续增加氮气保护,去除氧化粉末产生,但依然卡顿;
2.斜面配合夹紧方式有类似莫氏锥度的效果,在弹簧力作用下,时间久后,会越来越紧,导致一下子无法压下去;
3.淬火液有粘性,时间久了,在斜面处会产生黏膜,导致气缸下压时,一下子无法压下去;

网友C:
1和2整体淬火后,没有任何加工了?

网友:
你这个夹具的功能是什么,是淬火时也夹持着零件吗?
零件1和零件2是需要淬火的,那它们是怎么进行淬火的,是组装前淬火,还是组装后淬火。
你说夹具是谁在卡顿,是气缸在空载时卡顿,还是怎么着。
你的描述完全是一塌糊涂,必须分步骤描述懂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和2整体淬火后,没有任何加工了?

1.2零件先半精车,留余量,整体淬火后,再精车

网友D:
你10°的斜角简直就是瞎搞,本身自锁的可能性就很大,再加上工况的因素卡死的现象是必然的,且会很频繁,只有将弹性角加大到30°那你就放心大胆地用吧,保险不会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铣床夹头一般都是16°夹角,你这个是不是卡死了,要么就是砸一下,靠冲击力来解锁,要么就是改夹头角度 ...

喷子离我远点,不要接我话茬。

网友(点评):
楼主的表述就有问题,你能看懂才怪呢,吹什么牛,破防了是吧。

网友:
是不是1和2时间干摩擦时间长了,造成表面拉伤了?想找具体原因,还是拆出一个出问题的部件,检查下表面情况。

网友:
10度角加大吧,加上油污杂质什么的,容易卡不奇怪。

网友:
刚开始能正确动作,说明结构原理没问题。应该是杂质影响导致1/2卡滞,2/3卡滞几率不大。考虑1的外表面,2的内表面开多线螺旋槽,螺距大一点,可以排除杂质,也可借用3裂口进入的冷却液润滑

网友:
1. 夹头这部分最好买别人家标准的类型,自己做的受限于加工厂商的热处理能力,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2. 你的机构感觉直接在底部顶中心轴解锁更方便一些;
3. 就你现在的机构而言,你的压是球面接触吗?下压的那一段有相对的摩擦,用球或是点接触才是最理想的

网友:
圆锥角大一点,就不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质污染、卡死的可能性大一些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10°的斜角简直就是瞎搞,本身自锁的可能性就很大,再加上工况的因素卡死的现象是必然的,且会很频繁,只 ...

Lixinwu讲的对!
现在搞机械的真是摸着石头过河,一点基础都没有。

锥角自锁这么简单的事,都要出了问题才来查询
建议贴主自行搜索一下莫氏锥度,可以更好理解为什么会遇到当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