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龙点睛(12)——丝杆模组的正确安装方法

楼主(2025-01-14):
各种模组的安装,都必须要考虑到其内部的传动结构,不然就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里,以丝杆模组为例作一个讲介
如图,设定丝杆带着物体往右向移动,到位后,空载回程,
这种工况下的模组丝杆配合的丝帽受的力是A向,
进而作用力传递到滑台上,滑台是靠丝帽的结合面压着往右走的,
这时,连接螺栓不受力。表明设计布置正确。
反之,如果模组调转180度,
连接螺栓受到的是B向的负载拉力,这种安装方向,是传动结构中所禁忌的。
诚希望年轻的设计人员给予重视。

网友:
那几个螺栓标一下好了

网友:
不懂 看来我还得练

网友:
请问具体是哪几个螺栓?

网友:
感谢大佬的分享,受益匪浅!回程也不一定空载,总之意思就是主负载一定要吃在丝杠螺母的法兰上。

网友:
楼主是在说丝杠螺母与滑台之间的轴向的连接螺栓。
他的意思是,尽量让丝杠螺母的结合面推着滑台跑,尽量避免连接螺栓受力。

网友:
补充一点,滑台和丝杠螺母连接的块,尽量设计成开口的,这样需要更换连接块的时候,就不需要拆除丝杠了。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有大佬再详细点说明吗?

网友:
学到了,以前还真没在意过

网友:
说的是固定螺母的螺栓;
但有个问题啊,如果来回都是带负载的情况呢,不可避免的有一程螺栓要受力吧;
能装2个螺母吗,应该不行(会较劲啊)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需要通过计算作出应对

网友:
丝杠模组调转180°是什么状态?为什么A方向力可以,B方向力就不行,与丝杠模组反转有和区别?

网友:
概念上,满载螺栓不可受力,空载可以。不过需要计算

网友:
楼主把很多人觉得很简单的结构说出了设计原理的问题点。厉害的

网友(点评):
设计无小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有大佬再详细点说明吗?

丝杆法兰,也就是图中两个轴承座中间的那个零件,红色的,中间从左往右数第二个红色的那个零件,一边是有耳朵的,一边是圆柱,那个耳朵就是法兰讨论的是这个红色丝杆法兰安装在灰色零件的左右那一侧是合理的

假设在从左往右走的时候上面有工件,也就是有负载,走到右边工件被拿走了,负载变少了,负载大时候你的法兰受力就应该是推着上面的工装走,也就是那个耳朵安装在灰色零件的左侧,安装在右侧就是错误的,变成几个螺丝拉着工装走,受力从一个面变成四个螺丝

这样说你能理解了吗?

网友(点评):
明白。开头我以为是讲其他地方的螺丝,后面看其他人的评论才发现。

网友:
是否是这个意思!

蓝色箭头是问题核心部件

蓝色箭头是问题核心部件

网友(点评):
对的,就是说这个丝帽的螺栓

网友:
有负载时让法兰受力,这样连接螺栓也不易松动

网友:
虽然但是,螺母法兰不都是这个朝向的吗

网友(点评):
对的,所以说,本帖这种工况,整个模组就不能倒着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