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批量替换不同装配体(组件)中的同一个零件

楼主(2025-01-14):
假设有个零件A,被N个装配体(组件)所引用。当针对零件A有了新的设计,考虑库存物料管理的关系,新设计的零件为B,那如何实现用B批量替换所有装配体中的A?

网友:
这只能说明贵司的物料管理有大问题,明明就是A零件的升级,既然如此,你大费周章干什么。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被N个装配图引用的A在哪个位置再把B覆盖掉A,B的名称要改为A才可以被N个装配体用。或者你在装配体里手动把A替换为B

网友:
的确是物料管理系统里做方便,但是局部批量替换。

网友:
在资源管理器选择零件上打开右键,选择solidworks替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