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模块如何加一个清料装置

楼主(2025-01-14):
  如图,图一和图二是机构实物图,图三是机构3D图,图四是机构在设备上的示意图。
  这个是一个装EV棉的机构,图一黑色的像猪鼻子的那个就是要装的EV棉,机械手抓取产品,产品上有两个针,然后插进去,然后此EV棉就会装在产品的两个针上,接着机械手移动至相机上方拍照检测有无安装EV棉,当机械手插棉插不上,拍照就会知道没装上棉,这个时候设备就会报警异常,此时就需要人工处理。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目前这个飞达(feeder)机构出棉的时候不稳定,如图一所示,一排有10个EV棉,但有的时候一排有几个位置不好或者是歪斜等情况,这个情况发生的较为频繁,所以需要频繁的人工干预,所以目前想加一个清料机构,目前是想加一个简易的双轴,Y轴和Z轴分别用一个气缸,Z轴气缸带动Y轴气缸升降,Y轴气缸伸缩将一排EV棉刮走,将这一排刮到小盒子里收集,然后后面送一排新的EV棉重新安装。从而避免频繁的人工干预,减少人员投入。
  我这个方案其实感觉可实施程度应该还挺高,但是这个EV棉比较轻,上面还是带背胶的,又怕会粘刀或者会乱掉,感觉还是有一定的失败风险,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高招可以指点一二,或者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案,咱们集思广益

网友:
楼主没说,但想来应该是一次装一排十个吧?带背胶的可能不太好刮吧,不干胶越粘越多越乱。我觉得既然上视觉了,干脆再加一个,在前端检测供料这一排有没有异常,有异常直接略过去,到下一排,看是否可行。
按理这个模切的产品应该是排得很规整的,除非是个别在排废时脱落了,位置什么的应该不会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