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锁结构

楼主(2025-01-14):
上面电缸下压下面盒子里的材料。现在需要一个简便的自锁结构使电缸抽走后自己固定,防止已成型材料反弹变形。
PS,此为压力设备,只能自动自锁,不能手动。

楼主:
感觉你这加的东西比较复杂,不是太容易实现。我想了弹片+齿条的结构。感觉简单一点。但可靠性有待验证。我的方法也算抛砖引玉,你还有更好方法没有?

网友(点评):
看你这图才明白你的目的,如果不用再取下来何不直接在盒内与压板做弹性扣的结构,直接压下去就自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你这加的东西比较复杂,不是太容易实现。我想了弹片+齿条的结构。感觉简单一点。但可靠性有待验证。 ...

原理差不多,都是弹性锁舌,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些自动门锁结构。就是压下去后,门锁自动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差不多,都是弹性锁舌,

是比较像。还是希望能有既简单,可靠性还高的结构。

网友C:
反弹压力有多少N?这个是关键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简单,参考门锁

网友D:
只需要自锁就用弹簧结构呗,如果需要还能解除自锁就加个电磁铁在弹簧里面,通电后电磁铁吸引弹片压缩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弹压力有多少N?这个是关键

具体的数据我还没有,会先做一个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需要自锁就用弹簧结构呗,如果需要还能解除自锁就加个电磁铁在弹簧里面,通电后电磁铁吸引弹片压缩弹簧

电磁铁可能不行。压缩材料完成后,我需要把材料连同盒子固定一起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些自动门锁结构。就是压下去后,门锁自动锁定。

材料的厚度可能每块都不一定一样,每个定位间隙要尽可能的小。可以的话最好能实现一定范围内的无极定位

楼主:
每个材料成形后需要的厚度不同,所以也需要尽可能小的间距,做好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无极定位

网友:
反弹力有多大 这是关键参数  数据大小其结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的数据我还没有,会先做一个测试一下

有进展了吗?

楼主(2025-02-28):
试样的结构做了,但是没做自锁。配套的设备已外发,刚开始生产。

网友(点评):
赞,期待下文,进一步迭代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