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井仪器定向防转方案

楼主(2025-01-14):
设备:安装有几组定向收发的传感器的仪器  外径90mm以内下放到内径130mm左右的垂直孔内 深度最深20米
下放设备是钢丝绞车或者推杆 在孔内静止48H后取出(设备悬停在孔内)
目前难点是仪器的“定向”问题 用什么方式保证仪器在从孔口到目的层(最大20m) 大概保证自己的姿态  因为客户要求大概知道测量的方向

要求:
操作尽量简单 设备使用在野外 车载 不宜过长 过重 减少操作难度和操作人员数量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

简单的说就好比我用辘轳在水井里取水 怎么保证水桶不转下到位置

网友A:
看不懂说的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说的什么意思。

已补充

网友B:
方向?不是向下吗?难道要测量倾斜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不是向下吗?难道要测量倾斜的角度。

向下走 测量的是井壁参数 传感器等于是径向安装的 图里XY

网友:
绳子会转,那你可以试试链条,但是链条也有转的幅度。

网友(点评):
如果你嫌铁链条不便携,你可以考虑尼龙单向链条。

网友:
三级伸缩杆。一级套一级,每级用油缸推动。或者用三根绳,三个卷筒,同时放绳同时收绳。或者无人机下到位置后,绳子拉住无人机。

网友C:
刚性杆最简单可靠

网友:
用三组吊绳,中间受力,两侧边来定位方向,虽然下放时会转,最终静止时在两边定位绳作用下会稳定一个方向。

另一个想法,用指南针原理看是否可行,看仪器大小,弄一大磁棒水平固定在仪器上面,最终静止磁棒会指向南北极。

网友:
兄弟,现成的图纸和三维模型,有意呼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性杆最简单可靠

20米的刚性杆,那得多重啊

网友:
这个东西简单,你想简单点就直接一个三脚架固定一个伸缩杆,20m长度不算长,用碳纤维管。你要是想科技感强点就直接做一个内支撑架,带电机可以驱动旋转,然后加一个姿态传感器,可以在下面调整角度。

网友:
两根绳就好了,一根绳受拉力,一根绳用来调整方向,方向可以转化成重力。线控方向,So easy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性杆最简单可靠

鱼竿,完美适配啊,采购价两百报两万。

网友:
参考吊车的吊钩滑轮组

网友:
姿态传感器,直接解决你的问题。发散思维,类似战斗机在天空中没有参照物,怎么知道自己东西南,北上下左右的。

网友:
陀螺仪传感器,将其封装在一个壳里,里面有电池,通过无线将信号传输上来,根据数据在上方调整绞盘方向。有线的话两根容易绞到一起,客户体验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