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屎黄色的标注和红色的标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1-15):
屎黄色标注和红色标注都是表示错误,那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根据个人理解,黄绿色是因为某些线条消失导致的约束不充分;红色是约束矛盾。

网友(点评):
这是有官方解释的,不需要什么个人理解。

网友:
黄色是表示缺省面,点,线丢失或者过定义但不冲突;红色表示冲突的过定义,例如同时给一条直线水平约束和竖直约束。

网友:
黄色的是丢失了参考。红色过定义了。

网友:
屎黄色表示几何关系的参考丢失。
红色表示几何关系过定义,冲突。

网友:
solidworks全中文帮助文件写的清楚,楼主可以通过软件的帮助按钮得到答案。

网友:
找到暗黄色,点击它,重新选取定义。去掉红色中一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