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结构,哪个更好用?有什么差异吗?

楼主(2025-01-15):
这两种结构,哪个更好用?有什么差异吗?

2

2

1

1

网友:
配合长度决定了传动精度和刚性,配合段轴颈决定了可传递的扭矩大小

网友:
第一个设计比较好,比较合理,配合面方便加工,螺纹螺面也有避空,

第二个设计要差多了,配合面不方面加,垂直度也不好控制, 配合的长度没有必要那么,

网友:
2个感觉都可以用,建议可以加一个键槽位来同步传动

网友:
1好点,建议增大接触的配合面(底盘稳),轴只做定位。

网友A:
左边有轴承,转轴,右边螺栓锁紧一矩形结构,怎么用的啊。不好判断。

网友B:
比较看好1  ,轴向定位更好 ,需要优化右边结合面最好做台阶 。看的到的装配安装也比较好。 2 的孔深度你自己完全看加工 没有调整余量

网友:
工装讲的两个要素:定位与夹紧
从图上看,定位面有差异
一般会选1的定位方式,定位面更容易加工和控制
2的方式除了定位面问题,还有缺少退刀槽,装配会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有轴承,转轴,右边螺栓锁紧一矩形结构,怎么用的啊。不好判断。

就是一悬臂轴,

3

3

网友(点评):
哦。那就方案1噻,明显2要加工一个凸套,工艺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看好1  ,轴向定位更好 ,需要优化右边结合面最好做台阶 。看的到的装配安装也比较好。 2 的孔深度你自 ...

右边接合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说工况,问哪个好。我笑而不语

网友:
这不是很明显第一种吗,第二种限位和锁紧是同一个面啊,对于轴向位置没要求可以第二种

网友:
建议方案二,螺丝受力状况会比方案一好。
另外要考虑悬臂滚筒负载的大小,确定轴和孔的长度配合长度,目前看方案二配合长度较长,经济性会差点。

网友:
就看图形不管其它因素肯定方案1,方便加工省材料。

网友:
回复的大家可能有的人没有注意啊。
楼主第一张图的上面标的是2,下面的图标的是1。

网友C:
这两个图中,为啥都用等高螺丝,用普通螺丝不可以吗

网友:
1的件多,选1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接合面是什么意思?

说下自己的看法:因为轴的右边轴肩端面是加工出来的,具有良好的平面度和垂直度,与这个端面相接触的面也需要加工,加工台阶可以减小加工面,提高精度。两结合面如图蓝色线和黄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图中,为啥都用等高螺丝,用普通螺丝不可以吗

没有登高螺栓吧

网友:
第一种结构比较好,利于加工。第二种对于加工非常麻烦,精度要求太高,成本也高

网友(2025-03-05):
不成熟的回答,望参考:如受力较大,需转动稳定,那么导向最好再长一点(2方案);受力不大,那么导向可以小一点(1方案);

网友:
要看你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