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渐开线齿廓

楼主(2025-01-15):
请问各位,有谁知道:渐开线齿轮模数相同,齿廓也相同?之前看到基圆不同渐开线也不同;为什么模数相同,不同的基圆的渐开线是相同的?

网友A:
相互啮合的大齿轮盒小齿轮,模数必须相等对吧?你看看他两个齿廓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互啮合的大齿轮盒小齿轮,模数必须相等对吧?你看看他两个齿廓一样不?

你好,齿廓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一样,里面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点评):
要探究原理,就从数学公式入手吧

网友(点评):
你知道渐开线起始于基圆吗,大哥,一点基础没有,别出来BB了,翻书从头学起吧。

网友:
模数相同,齿数不同,齿廓不一样。假设齿数不同,齿廓一样,啮合时怎么能保证接触点在节圆上?

网友:
啮合齿轮,齿数不同,齿廓也不同吧

网友:
“相同”的结论是咋得出来的?想想极限的情况,基圆半径无穷大,齿轮就变齿条了,渐开线都变成直线了,还怎么个相同法儿?

网友:
这种属于自己比较懒的吧,先去查什么是渐开线,他是怎么产生的,只要你了解了这个过程,应该不会来问这个问题的。

网友:
渐开线形状会根据基圆大小变化的,不可能基圆不同能得到相同的渐开线。

网友:
模数相同,压力角相同,那么基圆也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