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防抖纯机械结构求助

楼主(2025-01-15):
各位大佬,年底好,我不太好,因为年底街道一个新任务,想了1周了,没啥进展!现求助各位大佬~~~
背景:最近工作种遇到一个事情,老板让做一个手持摄像头,之前的没有减震,手拿着容易抖动,导致图像质量不高
需求:用简单低成本的方法实现手持式摄像头的减震,非电动,纯机械。
输入:摄像头比较轻,50g左右,人手晃动频率一般是10Hz,摄像头可以水平及45°角拍照
思考:目前想到的是弹簧+配重,但是不知如何实现
调研:市面上的手机云台都是电动的,里面有小马达和陀螺仪,不合适

网友A:
纯机械的响应速度能行?

网友B:
机械陀螺仪??上个世纪的导航装置

网友C:
看你想达到什么效果了,想想市面上都是电动的,不是因为没人做,是因为没做出来/做出来了成本高/效果不好。

网友D:
视频号里有专门讲这个防抖的,鸡脖结构,随便怎么动鸡头保持稳定,有人就把摄像头装在鸡头上,效果刚刚的。

机械成本低做不了。要不给老板买只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视频号里有专门讲这个防抖的,鸡脖结构,随便怎么动鸡头保持稳定,有人就把摄像头装在鸡头上,效果刚刚的。 ...

我也觉得,不如买只鸡,花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频号里有专门讲这个防抖的,鸡脖结构,随便怎么动鸡头保持稳定,有人就把摄像头装在鸡头上,效果刚刚的。 ...

大佬,这个鸡好是好,但要喂水喂饭,比较磨人~老板估计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陀螺仪??上个世纪的导航装置

机械陀螺仪需要高速旋转,这个也要动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机械的响应速度能行?

所以嘛,要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想达到什么效果了,想想市面上都是电动的,不是因为没人做,是因为没做出来/做出来了成本高/效果不好。

大佬所言极是,明治效果不好,还是要做,但是总归要个结果,我会一直更新这个项目的

网友(点评):
去专利局查查机械防抖的专利或者去知网找找估计收获比论坛上会大一些,这东西比较专业估计大家都不咋熟悉,知网找的可以去淘宝之类的地方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嘛,要试试啊

现成的防抖手持百元到千元 这个价位感觉可以直接冲了没必要自己做

网友E:
没懂,淘宝买个手持防抖也就千把块

网友F:
买个2000年前带机械防抖的相机尸体自己拆解看看,实话实说,这玩意如果自产,成本逆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防抖手持百元到千元 这个价位感觉可以直接冲了没必要自己做

听说要做成产品,上次老板还特意买了个云台回来研究了下,我看老板不知道咋想的~

网友(点评):
知道斯坦尼康纯机械稳定器吗?你老板想做中国版的斯坦尼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2000年前带机械防抖的相机尸体自己拆解看看,实话实说,这玩意如果自产,成本逆天

感谢大佬提供信息,谢谢!我要来研究下,也不知道老板的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懂,淘宝买个手持防抖也就千把块

谁说不是啊

网友:
请教各位大佬,头戴式手机云台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G:
建议参照RR的轮胎车标

网友:
要买就买各大公司旗舰微单,单反来研究。要研究就要研究牛逼的。这样最终你搞不定还有一台相机赚

网友(点评):
想屁呢,老板给你买单反,吃屎吧。

网友H:
给摄像头加配重,然后加万向节结构,让摄像头永远保持在中线位置,

结构可以参考这个
https://k.sina.com.cn/article_5385738472_14103d8e8019020aki.html

再调节相机的刷新帧率,让相机帧率提上去,基本上就能保证视屏不会出现断层的情况;

其他没有啥很好的办法;

网友I:
这个行不行,手工耿的地震吃面神器

网友J:
?你老板做这个项目不会是一拍脑门吧?回到上古年代,这玩野你要是能做纯机械的达到和现在电动的一样的效果那完全没必要打工了

网友(点评):
知道斯坦尼康稳定器吗?那就是纯机械结构的。嗯

网友K:
简单纯机械低成本的话,那就是仿机械陀螺仪做悬挂,每个轴向用小滚珠轴承,摩擦阻力最小的,摄像头下方再加配重。效果能有,但跟专业陀螺仪肯定没法比。
你加弹簧肯定不行。越弹越抖。

网友:
记得之前看到过一个动图,一个老外做的一个桁架机构,后面随意移动,前面的显示器不动。
搜了半天没搜到

网友:
见过纯机械防抖的,就是弹簧和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是用于摄像机防抖的,摄像机重量比较大。我们也自己做过电动防抖的设备,也没那么容易做,没量成本也高。你这个相机重量这么轻,估计不好弄,直接买个手持云台得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就是斯坦尼康稳定器,全球第一的纯机械结构稳定器。

网友(点评):
是这个品牌的

网友:
只有抄,抄不到就没办法了,真靠机械完成,我觉得能做出来也是个发明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参照RR的轮胎车标

我查了下,可以参考一下,谢谢!。具体来说,它的独特之处就是那个轮毂的车标盖。其原理就像是挂在墙上钉子上的钥匙串一样,它的重心一直保持向下,而劳斯莱斯的轮毂车标就是这样的原理。它的轮毂盖是以活动的方式“挂”在轴端的,它的重心一直向下,因而它的轮毂车标一直保持永远直立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摄像头加配重,然后加万向节结构,让摄像头永远保持在中线位置,

结构可以参考这个

感谢大佬指教,这个结构基本可以实现定向,我再想想如何消除手抖的影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行不行,手工耿的地震吃面神器

你和hl90大佬所见略同,全刚性连接,人手抖动还是会影响摄像头,不能避免人手抖动,我再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视频号里有专门讲这个防抖的,鸡脖结构,随便怎么动鸡头保持稳定,有人就把摄像头装在鸡头上,效果刚刚的。 ...

说鸡  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简单纯机械低成本的话,那就是仿机械陀螺仪做悬挂,每个轴向用小滚珠轴承,摩擦阻力最小的,摄像头下方再加 ...

感谢大佬,细节说的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老板做这个项目不会是一拍脑门吧?回到上古年代,这玩野你要是能做纯机械的达到和现在电动的一样的效果 ...

拍脑袋的任务也要做

网友:
圆形支架四个象限点拉弹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