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夹具

楼主(2025-01-15):
想设计一款纯机构的夹具,不采用电动和气动的的方法。被夹的东西是测温枪,代替人手。如图。食指的部分要漏出来

网友A:
以前看见过柔性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见过柔性夹具

这种手拿的部分是个异型件,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有效的夹稳

网友:
先做个大体防形固定夹具,夹具上布满柔性固定点,固定点使用液压驱动,类似千斤顶一样,设置一个动力开关,放进去,人工拧几下。

网友:
有种虎钳。

网友:
柔性定位夹具: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柔性定位夹持工装被认为是薄壁件、异型件的最佳夹具选择。这种夹具具有自适应性,能够配合各种形状,并提供准确的重复定位。它们通常由弹性材料制成,能够在保证夹紧力的同时避免对工件表面造成损伤。
真空夹具:虽然田中金属加工取得的专利是关于一种用于薄壁异形塑料零件加工的真空夹具,但这是个例外情况,因为这涉及到电动或气动系统来产生真空。如果你严格限制为纯机械式,则此选项可能不符合要求。但是,如果允许使用简单的手动抽真空装置,则仍然可以考虑。
定制的手动夹具:对于非常特殊的异型塑料件,可以设计定制的手动夹具。这些夹具通常包含特定形状的夹爪或垫块以匹配工件轮廓,确保安全而可靠的夹持。它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或其他机械增益机制来增加夹紧力。
弹簧加载夹具:使用弹簧作为动力源的夹具可以提供持续的压力而不依赖于外部电源。这样的夹具设计简单,易于制造和维护,适合快速安装和拆卸的操作。
楔形夹具:通过楔子的斜面来转换施加的力量,从而实现对工件的有效夹紧。这种方法不需要电力或压缩空气,仅需人力即可操作。

网友:
单单只是夹持固定有什么难的,怎么异形都能找几个固定夹持点的,螺丝加个胶帽顶住。最好有3D外形图,没有可以拿去外面抄数。
还有土办法,用石膏,或是聚氨酯发泡剂来定形。就是难看点。

网友:
必须是柔性夹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手拿的部分是个异型件,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有效的夹稳

我觉得可以用钢丝手动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