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箱密封求助

楼主(2025-01-15):
现在在做一个真空设备,产品进入真空箱里再进行抽真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真空箱压到输送带上密封不好,漏气就达不到所需要的负压,想问一下是从箱子的结构,还是密封条的结构或者材料改良呢,粉红色是拱形的硅胶密封条,开了个燕尾槽卡住

网友A:
压了输送带上密封?你确定是真空?航天意义上的真空,还是食品真空包装意义的真空?抛开输送带材料本身可能会透气,在大气压强的作用下,输送带会变形内凹导致接触不好漏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了输送带上密封?你确定是真空?航天意义上的真空,还是食品真空包装意义的真空?抛开输送带材料本身可能 ...

要求不会这么高,大概就-0.9bar,理想情况是输送带会贴紧,但输送带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有轻微变形,就导致箱子不能贴紧输送带,这个密封条就是现在加在上面的,但也保证不了一定能贴紧不漏气

网友B:
输送带下面加个工件支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送带下面加个工件支撑呢

应该加什么工件呢,现在是有一些方管支撑,再下面也装了几根托辊

网友B:
真空箱和输送带的接触面应该要有支撑才不会让皮带受下压力变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加什么工件呢,现在是有一些方管支撑,再下面也装了几根托辊

这样加方管?重型设备?我们一般的箱体输送,下面都是加的托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箱和输送带的接触面应该要有支撑才不会让皮带受下压力变形

感谢回复,想请问一下该怎么加呢,这个设备是产品直接扔输送带上,输送带会一直送产品过来,那加支撑只能悬空加,这样就会有空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加方管?重型设备?我们一般的箱体输送,下面都是加的托板。

这个设备是直接将产品放输送带上的,总共一吨多一点,再加托盘效率就不够,一次不只压一个产品,另一边的线体速度也不确定

网友:
颠覆我的认知。输送带保温就不错了,真空密封没听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想请问一下该怎么加呢,这个设备是产品直接扔输送带上,输送带会一直送产品过来,那加支撑只能 ...

真空箱下压的位置是固定的吧,所以在固定的位置做口字形支撑就好了

网友:
输送带上加腔体密封抽真空,为了达到要求就只能让抽气的速度大于进气的速度,拼命加真空泵呗;
或者你输送带上做很多个底托,每个底托到位就停输送线然后和上面的箱体合腔密闭。

网友(2025-03-26):
方案实现了吗,效果怎么样的

网友(2025-05-09):
箱体本身做密封呢 不是靠输送带来完成密封

网友:
你好 你这个密封的条怎么选型的 什么材质 长度怎么确定 怎么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