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库设备材质问题请教

楼主(2025-01-16):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在-25~-18℃的冷库中使用的设备,其链轮、链条这些传动部件的材质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
钢材有冷脆性,我记得好像钢材有个A、B、C、D、E等级,E等级的应该是适用低温的

网友:
Q345C、Q390C

网友:
润滑脂,得用对应温度的。
得考虑间隙大一些,防止结冰影响运作。

网友:
这些都是采用优质钢做的,只要不是非常高的应力环境,这些都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用E级钢。耐低温

网友:
之前测试过-22度环境,低温运输车,直接就把常温机型放冷库测试了,机械部件就是油脂会变粘稠,冷启动容易过载,更换了低温油,其他结构件基本都是45钢焊接件和45钢调质,跑了一段时间机械啥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