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最多能带几个轮子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同步带可以一次带动十个左右的带轮一起转动嘛?如果可以怎么布置呢

网友A:
看到过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这种的

这是什么机器上的?

网友B:
在一些特殊的应用场景下,如多轴同步传动的复杂机械系统中,通过合理的设计和精确的安装调试,一条同步带可能会带动更多的同步带轮,但这种情况较为少见,且对系统的整体设计和维护要求极高。例如在某些高精度的自动化生产线或精密仪器设备中,可能会采用特殊的同步带和带轮组合,以及配备先进的张紧装置和监测系统,来实现一条同步带带动5个甚至更多同步带轮的传动,但这需要在设计阶段进行充分的力学分析和模拟计算,确保每个带轮的受力均匀,同步带的张紧力适中,并且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进行严格的监控和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一些特殊的应用场景下,如多轴同步传动的复杂机械系统中,通过合理的设计和精确的安装调试,一条同步带可 ...

我只是想用来让多个门类似的部件同时开闭

网友:
没必要一个同步带带多个轮   如果只是想一个动力带多个旋转的话 用多个同步轮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加好了   这种绕线机我看到过十几个轴的

网友:
没问题,但一般没必要

只要张紧系统有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