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锥形管螺纹的旋合长度怎么计算呢?

楼主(2025-01-17):
请问锥形管螺纹的旋合长度怎么计算呢?

比如我是1/2英寸    4分圆管,
那么旋入多少mm合适呢

具体标准是什么呢。

网友:
你这图表不是都标清楚了吗?基准距离+装配余量不就可以了。

网友:
按标准来就是。不论锥锥还是锥直,都是自然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