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里中间过渡这里怎么画

楼主(2025-01-17):
请问中间过渡这里的r怎么画,r是0.5英寸,画不出来了,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做个圆弧连接球,再把球切除成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圆弧连接球,再把球切除成平面

这个件头上是圆柱不是球,把球切成平面剩下的部分就不是圆柱了.

网友(点评):
那就长一点圆柱,倒圆角

网友(点评):
试了一下,直接倒圆角,看看多大半径就行了

楼主:
直接倒圆角是这样的,这样对吗.

楼主:
这样对吗.我感觉不太对吧

网友B:
可以用这么样凸台/基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这么样凸台/基体试试

可以具体说说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件头上是圆柱不是球,把球切成平面剩下的部分就不是圆柱了.

圆角是R0.5英寸,直接倒出来跟图纸轮廓比多了好几条线,不知道是不是图纸画的不标准

网友:
按照图纸尺寸画了,倒角半径13.5看起来像。

网友:
放样引导线 然后修一下

网友:
直接倒圆角就行了……正常这玩意开模做的吧

网友(点评):
直接倒圆角就行。别想复杂了。

网友:
用相交画了一下,看着不太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