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死了怎么升降

楼主(2025-01-17):
如图所示1丝杆带动丝母2升降,2连接4板,4和3块用螺丝链接并到5固定大墙板上。
设计意图就是2升降带动4和3升降
我的疑问是3起什么作用? 没有它4不一样升降吗?有了它以后用螺丝并住链接3和4,它两还能升降?不是牢牢的压在5板上了吗?还动的了?

网友:
考虑一下公差

网友:
这是设计师预留的调整用的

网友:
没有3的话,丝杆转动会带动2和4一起旋转,3是用来限制旋转,将转动变为上下直线运动。3与4之间有间隙可以滑动

网友:
3相当于直线导轨吧,固定螺母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