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联轴器

楼主(2025-01-17):
如图所示中啥联轴器啊,大家一般常用哪些联轴器?

网友:
十字环联轴器 不锈钢(铝青铜) 螺钉夹紧型

网友:
十字滑块联轴器

网友:
CH顶丝系列十字环快拆式联轴器滑块连轴器

网友:
联轴器可特么讲究了……

这种应该是高扭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