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间隙调整

楼主(2025-01-17):
如图所示,7和8两轴间隙需要调整,图中的6是调节轴转动会带着4和5之间距离增大或缩小,7和8就是固定在4和5上面的。所以设计思路是转动调节轴6实现78两轴间隙距离改变。
  但是7和8还需要转动,它上面通过斜齿轮分别连接到2和3斜齿轮,1轴转动可带动2和3斜齿轮转动。2和3用顶丝固定在1轴今儿连到电机上。
  那么问题来了,当用手去转动6轴,进而通过正反丝牙拖动4和5相对移动,4和5上面有斜齿轮副,这能移动的了? 因为4和5移动了,齿轮副必然会拖动1轴转,1轴连着电机,电机上电轴自身转不了啊

网友A:
做一些简单工具夹具模具调整。

网友B:
1轴转起来就能调节了,不转调节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轴转起来就能调节了,不转调节费劲。。。。

1轴是78轴旋转的动力输入轴,

难道要先离合,再调节?

网友(点评):
不要离合,斜齿轮不转起来调节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些简单工具夹具模具调整。

lz这个应用强调的是在线调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