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收放卷大佬吗,求解答

楼主(2025-01-17):
锂电铝箔,放卷最大直径400mm,重量大概200kg,问一下收放卷可以不搞牵引辊吗,主动放卷电机如何选择啊,看他们有的是磁粉制动,感觉锂电行业没多少人用,张力的就用图片这种,想着一边放一边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你没牵引辊,谁给你收发卷啊。

网友:
铝箔多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牵引辊,谁给你收发卷啊。

收卷收不可以吗?

网友B:
https://mp.weixin.qq.com/s/aZXOBzuDM_iTF7Q3HIJUHg
https://mp.weixin.qq.com/s/yBoj8cHSMpypjW2hdd2VoQ你看这两个应该就可以了
至于“收放卷可以不搞牵引辊吗?”如果可以不做牵引辊,那么现在的所有设备就不会安装牵引辊,这样能节省不少成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mp.weixin.qq.com/s/aZXOBzuDM_iTF7Q3HIJUHg
https://mp.weixin.qq.com/s/yBoj8cHSMpypjW2hdd2VoQ ...

好谢谢

网友C:
小丸子有锂电池行业课程,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丸子有锂电池行业课程,你可以看看

小丸子好像讲的都不是重点,看过一部分

楼主:
这里加个牵引辊,下面还需要加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加个牵引辊,下面还需要加吗?

你有没有考虑过包角过大导致的皮带的弯曲应力过大,而产生的低周疲劳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考虑过包角过大导致的皮带的弯曲应力过大,而产生的低周疲劳破坏

皮带?

网友:
主动放卷又啥制动器,这都哪跟哪啊,放卷制动器,收卷离合器。这种收放卷必须要有个定基调的动力,不管是让放卷担当还是收卷担当,或是牵引辊,该力矩的地方力矩该速度的地方速度

网友E:
牵引辊对精确张力控制来说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牵引辊对精确张力控制来说是必须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好的谢谢,你这个好像没有牵引辊

网友F:
看设备的长度和收放卷的重量,如果卷子比较重,或者设备比较长,就一定得有牵引辊,如果卷子比较轻或者设备比较短,可以不要牵引辊。

放卷用磁粉制动器,收卷用磁粉离合器。如果是主动放卷,放卷就没有制动器了,可以加浮动辊。

网友:
我们有做过不用牵引辊,直接用收卷轴拉动整个料带,收卷上加磁粉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设备的长度和收放卷的重量,如果卷子比较重,或者设备比较长,就一定得有牵引辊,如果卷子比较轻或者设备 ...

好的,如果是用磁粉,中间还需要张力辊(浮动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