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轮的皮带长怎么算的

楼主(2025-01-17):
天天拿着别人的图改改

结果这次高度改了  位置变了

直径89   中心距433     算出来1145    同事说算出来减50就可以   我就买了 1080(又减掉20)

结果今天死活装不上  明天又要挨训了

另外再请教一下   没怎么用过V型轮    V型轮的直径是怎么得出来的     是任意设计的       还是像链轮一样多少齿对应多少节距

网友:
链轮一样多少齿对应多少节距

你吃了几颗花生米就醉成这样,没用过V带总见过图片吧。图片搜索会不

网友(点评):
这不是没玩过吗

网友:
算出多长就买多长,为什么要减,能给个理由吗,V带传动,都要有中心距调节机构,长了还能调,短了怎么办,

网友:
尺寸分Li和L,按照内径算总长为Li,比较准。

网友:
又看一眼,好像有什么不对?

网友:
又看一眼,好像有什么不对? 屏幕截图 2025-01-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一眼,好像有什么不对?

是不是要用A型的

几百年的图了    一直这样用    也不改了

还咨询了卖V型带的  他也让我算多长就买多长  再试试吧

网友B:
既然是改别人的图,那应该就有原来的参考。原来的圆心距是多少,买的多长。根据你修改后的距离参考之前的数据不就很好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改别人的图,那应该就有原来的参考。原来的圆心距是多少,买的多长。根据你修改后的距离参考之前的数 ...

搞定了   主要还是想搞清楚怎么算的

网友:
长度按照内尺寸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主要还是想搞清楚怎么算的

像这类实在没人能请教的话,B站看一下选型应该也行的。

网友:
你同事应该是没和你讲清楚,v带长度是有三个参数的,相互之间有数值关系